小白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6-11-07):
*#06#都能证明一些什么。

网友A:
在手机上按*#06#会出现IMEI码,也就是手机序列号(国际移动装备辨识码),是由15位数字组成的"电子串号",它与每台移动电话机一一对应,而且该码是全世界唯一的。每一只移动电话机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一个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 前6位数(TAC)是"型号核准号码",一般代表机型。 接着的2位数(FAC)是"最后装配号",一般代表产地。 之后的6位数(SNR)是"串号",一般代表生产顺序号。 最后1位数(SP)通常是"0",为检验码,目前暂备用。 码贴在移动电话机背面的标志上,并且读写于移动电话机内存中。它也是该移动电话机在厂家的"档案"和"身份证号"。

网友:
2楼已经回复的很明白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继续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上按*#06#会出现IMEI码,也就是手机序列号(国际移动装备辨识码),是由15位数字组成的"电子串号", ...

我的意思嫩证明基带的一些什么问题。。

网友:
受教了,我也才知道手机也有身份证

网友:
安卓手机*#06#没有识别码的话,基本是没有基带,苹果手机没有说明不正常,打不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