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48,其中一内存插槽无用

楼主(2016-11-07):
版号如下,
这个内存插槽无用,内存供电有,BIOS刷过,可以用一下就无用了,请问会是北桥问题吗
,共享此机BIOS原机备份及原理图 15-7548

网友A:
这几还在保内吧,找售后看他们咋个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还在保内吧,找售后看他们咋个说。

搞都搞了,还能去售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都搞了,还能去售后呀

可以处理一下外观处理好了可以的 戴尔的不严

网友:
感谢你们,我刚刚解决了,等下重刷了另外一个BIOS,因为内存的条件都有,但是就是不读,所以我还找了其他BIOS刷了,等下测机上传后刷的BIOS

网友:
看来BIOS问题不少,新型机器BIOS爱坏的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   现在机器开来50%先干bios

网友:
还有这问题呢

网友:
刚看到楼主说重新刷可以用了,等待验证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都搞了,还能去售后呀

处理好外观放心大胆, 理直气壮去售后不要被他们吓住. 他们挣厂家给的拆装机费的积极性是相当高的, 况且可能比你修好这个问题挣的还多, 返修时还有保证

网友:
大兄弟们,这机子重启了几次就又不读这个插槽的内存了,每次都是刚刷好BIOS就有用,多重启几次就出错,响四声,不开机,去掉这个内存又可以了

网友:
大神们觉得这是啥问题呀

网友:
插两条可以吗 试试

网友C:
CPU问题,损坏或者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问题,损坏或者虚焊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两条都插就不开机

网友:
更换风险太高,不如让客户用一根大内存合算

网友:
阻值卡打下数据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