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台三星电脑一会识别硬盘一会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6-11-07):
开始接到不识别硬盘,我用PE也看不到硬盘。然后再进bios把硬盘改成ide,又进PE,识别硬盘了。然后进系统》关机,过一会再开机又不识别硬盘。又重复前面的方法,换回achi,进PE这些,回来又识别硬盘。但前面的方法有事灵有时不灵。还有就是他电脑的cmos电池没点。反正挂机后bios时间回到初始。请问前辈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

这个我没注意看,还有背部型号已经不见了。coms没电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注意看,还有背部型号已经不见了。coms没电的影响吗

不影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CMOS没电 应该是南桥漏电哦 估计要换南桥了

网友:
估计主板硬盘电路应该那个原件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动南桥

网友C:
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大吧

为什么你们都怀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CMOS没电 应该是南桥漏电哦 估计要换南桥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怀疑南桥

硬盘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南桥控制的

现象决定方向

网友:
虽然南桥的可能性大  但是你先把硬盘拿下了重插一下或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先代换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只有这一个框架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