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11-07):
在bios设置界面都会重启,原装三星1333的4G内存,加的1600的金胜4G,以前没事,最近开始有问题,拔掉其中一条就没事!是哪里问题呢?
另外电源接口没有虚焊,但是要转一下插头才会亮充电灯

网友:
不兼容 更新成最新BIOS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插口内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上了,还一样就是接口有问题,换个好了,内存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拆掉一条就没事,可定是内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