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不启动电脑主机电源

楼主(2016-11-07):
修一台6105为管理芯片的电脑主机ATX电源,损坏为使用中突然断电不工作,查遍所有元件也没发现损坏的元件,就怀疑6105异常,检查过程中不小心还把6105芯片给烧坏了,一心想修好它,没办法在淘宝买了个6105,换完还是不启动,但短路绿黑线强启一两次,突然发现次级共扼线圈冒了一下火,才细心查看发现线圈间发生了短路,这个磁环线圈绕了四组电压的线圈,换完线圈后,电源箱修复。

网友A:
呵呵,不错电源线圈短路。

网友B:
那用表应当能测量出开机瞬间有电压输出

网友C:
电源也修 ??换了直接换的 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上图 新手 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也修 ??换了直接换的 不值得修了

好电源 好事值得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表应当能测量出开机瞬间有电压输出

有啊,瞬间就没了,风扇到后来根本就不动了,业余时间练习呗,感觉6105方案这个电源还是很好的,比KA7500+LM339那个好

网友:
先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电源线圈短路。

其实电感线圈的温度是很高的,容易把绝缘漆给烤化。

网友:
我的电源有时可以正常启动点亮平台正常使用,有时不能启动,不能启动的时候就是短接风扇动一下就停止,没电输出,不懂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