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主板能用SAS接口硬盘呢

楼主(2016-11-07):
什么主板能用SAS接口硬盘呢?
单位淘汰好多这种

网友:
服务器主板用它,,但这个和普通的是兼容的

网友:
直接买转接板 就是

网友:
只能买SAS卡配套使用,便宜的可以用LSI3041E-R的,PCI-E 4X的.或是DELL 5i等拆机的.用PCI-E 1X的,兼容性好,如FASTTEK TX26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