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v 5v各一个芯片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7):
板号,daor62mb6e1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的本子,待机电流0.067,触发到0.26左右电流保持不动了
第一感觉是缺电压,不过待机电流好像有点高
拆机中…
拆开后首先观察板子,没有进水痕迹,桥BlOS有动过的痕迹,客户是同行,问他说就把BlOS吹下来又装了上去(呵呵,骗鬼呢,因为我们老板说别人修过搞不定才拿来修的收费要贵40块),其他地方没有修过的痕迹
本来想测一下看缺哪个电压,但又觉得这待机电流实在不太正常,因为机子看起来还比较新
就先通电对板子一通摸,主要摸芯片,先摸了外设芯片,未发现异常,然后整个手掌按开背面
摸。果然摸到有个地方有点温温的,仔细摸一下没发现哪个元件特别换一点。把板子反过来,对应的地方有三个芯片,旁边各对应一个电感。仔细摸了下,其中一个发烫。
测了电压,没有,按开关后再测2.34v,肯定是不正常,测了下旁边的芯片对应的电感,3.42v,两个靠得比较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3v5v分开芯片的吗?断电测了周围电感及电容对地值,未发现异常。那就换芯片吧。
有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找到此芯片换上。上电待机电流0.07,摸了下芯片,还是发烫,测了下电压还是2.34v。神马情况啊,看来不关芯片的事哦。
找老板要了图纸,查条件吧(老板不喜欢我一拿到板就找图纸,所以一般都是修到需要查条件了才去找图纸)
1脚vin19v正常,13脚开启3.3v正常,6脚LDO0.1v不正常,但是已换过芯片,故障一点没变,可以排除芯片。
电压有出来但不正常,可能是反馈有问题,可是反馈的分压电阻压根就没装。
测第十脚BST也是2.34v,正常BST电压=电感电压+LDO电压,LDO 0v,好像也正常。
电感电压和BST电压一样,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pc234升压电容击穿了呢。量了下果然是击穿了,找个升压电容换上,维修结束。
各位如果觉得有用记得加个分再走,谢谢了

网友:
值得学习  加分

网友:
那你们收别人多少钱呢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一下

网友:
升压电容击穿这个不细心有点难发现的。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看来是老鸟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网友:
看图片好像不太清晰,再发一次看

网友B:
二修机也如此淡定,加分鼓励,我弱弱地问一下这个是自举电路的电容吗?怎么没看到MOS管呢?还是芯片内部集成MOS管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啊!记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也如此淡定,加分鼓励,我弱弱地问一下这个是自举电路的电容吗?怎么没看到MOS管呢?还是芯片内部集 ...

是自举升压的电容,MOS管应该是集成于芯片内部了

网友:
谢谢分享3V5V的故障

网友:
自举出现问题。

网友:
多谢,现在刚刚开始了解3v 5v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也如此淡定,加分鼓励,我弱弱地问一下这个是自举电路的电容吗?怎么没看到MOS管呢?还是芯片内部集 ...

是的,坏的是自举升压的电容,MOS管应该是集成于芯片内部的。现在很多集成MOS管的芯片,像那种晶体芯片很多都集成的

网友:
而且这两个芯片不能互换。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楚 不错

网友:
bts不能自举升压

网友:
感谢分享。历害。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