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 WINDOWS RT 怎么恢复系统

楼主(2016-11-07):
联想yoga11 WINDOWS RT 怎么恢复系统故障如下:

一直会这样,求帮忙

网友:
图片是不是看不到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有没有图片 我们看看

网友:
data:image/png;base64,

网友:
这是啥啊,代码?

网友:
win 10的系统很容易坏的

网友A:
WINDOWS RT只能在联想售后恢复 在其他地方没有RT的系统 恢复RT系统要求个工具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RT只能在联想售后恢复 在其他地方没有RT的系统 恢复RT系统要求个工具比较特殊

以后碰到这样的机器我们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玩意 儿恢复系统,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系统下面 ,按住 shift键 点击重启 ,,第二个也可以 使用 U盘装系统,怎么进 BIOS ,好像有选项可以选,有的 yoga本子有个小孔 ,有 的是 一个按 ,没 的话 ,进不去系统的情况下 ,会弹出来 几个选项 ,在高级 选项 里面 ,具体的 是哪个 我忘记了

网友:
我这有说明书 Yoga

网友:
实在不行 直接重装好了  找个轻装版的win10 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19):
请重新发布,这么多乱码你是要上火星啊兄弟

网友:
楼主装好了没有,我也有个这个破本子,怎么进BIOS都进不了,好像是nvidia的CPU,烦死了,

网友:
没搞好呢,好像这种系统跟手机 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