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 小本本 内没有声音,插耳机耳机有声,是 ALC3232 声卡 坏了吗?

楼主(2016-11-07):
联想X250 小本本,顾客拿来说没有声音。,。。。。但接耳机 耳机又有声音。。。
接机后 开机 发现在开机后还没进到系统喇叭就有很小的时有时无的"嘟 "的声音。。很小声,耳朵靠近喇叭的地方才听得到,
但进BIOS里 这种声音有没听到了。。。
开机进系统后 放歌 喇叭也是时有时无的断续 "嘟 "的声音,也是很小声的。 当插入耳机后,这种喇叭发出声音就听不到了,耳机声音是正常的。。
单独量喇叭 阻值,有阻值 而且两个阻值都一样,说明喇叭没开路,应该也说明喇叭是好的。。。、

重新装过WIN7的系统,也是一样的情况。。难道要去官网下驱动才行? 还是声卡IC有问题了?对了内置喇叭有功放IC的吗??

补充内容 (2016-11-19 15:35):
最后解决了:ALC3232 声卡 坏了.换了,好了!

网友:
找个小功率喇叭测试一下吧

网友A:
测一正喇叭是不是8欧姆,剩下就是功放和耳机口

网友:
条件测过没有

网友:
功放和耳机口查、查

网友:
有没有测量声卡的条件

网友:
IBM系列小本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这个机子,还真是新啊!你先测试 一下,喇叭好坏!一步步来!

网友B:
查耳机孔,很可能是耳机孔坏了,这个孔上有个开关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正喇叭是不是8欧姆,剩下就是功放和耳机口

喇叭11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耳机孔,很可能是耳机孔坏了,这个孔上有个开关信号的

把耳孔接头焊下 如果有声音 就说明是接口问题是吧?

网友:
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也是这类似的,结果要装啥纯净版系统,不知道你的是啥情况

网友:
先换个喇叭就知道是不是喇叭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先换喇叭吧

网友:
排除下吧,1查喇叭是不是好的,2查耳机接口是不是好的,3查功放是不是好的,4查声卡芯片,当然有的板子可能发声系统中某个电阻或者电容损坏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IBM不好搞哦,有可能音频口有问题哦

网友:
换过试下。。。。。

网友:
有可能插孔坏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  BIOS

网友:
找个叫SweepGen的软件,在系统里播个正玄波的声音打波波,每次修声音问题都用找个软件,个人感觉比较好用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再说

网友:
先换个喇叭吧,,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接个喇叭上去不就可以确认么····像你这种故障喇叭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和接口的问题占大多数

网友:
接个喇叭看行不行

网友:
查一下声卡的参考电压,声卡的参考电压偏低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