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定时掉电,非BIOS、桥

楼主(2016-11-07):
      吃午饭的时候同行拿来一台海尔7G,说:开不了机。
      “好的,我先吃完饭再看看”
      吃完了,习惯拔掉电池通电,待机正常,触发正常,跑码正常,LOGO正常,系统正在恢复中。。。。。。。直接拔电,{WIN8的恢复个毛线,重装都比它快}看下是不是插上电池不开机,结果还是开机了。
      不是说了不开机的吗?当然,这种我们不会收费的,心里不踏实。正想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的,屏黑了,电流变小了,难道系统坏了?关机了?还是怎么了?拔掉电池,再次上电,还是在恢复系统时掉电,确定是掉电了,试了好几次,很准时,53秒掉电,嘴巴数的。开机20左右风扇开始狂转,掉电前更疯狂,{不是散热问题,散热这么小儿科的就不会发出来了}
     这种定时掉电风扇还疯狂的刷一个BIOS先,结果还是一样,这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我不会死刷BIOS了,因为以前修过两台定时掉电的,一个30秒,一个30分钟都不是刷BIOS刷好的,都是换桥,这次也一样。
        先跟客户说好价钱" 桥坏了,要换 "
         客户都没犹豫,直接说" 搞搞搞 "
        不过这种情况下我也会跟客户说清楚,现在机器是可以亮的,换桥之后我就不保证了。不过客户都还信得过我。
       " 没关系,他拿来就不开机的,直接搞 "客户
       换了桥还是一样,论坛找了下图纸,没有,叫同学发了一个,结果什么都对不上。这下就难搞了,桥都投进去了,心想,一定要修好。看看哪个像温控,拆了试试,看谁都不像。就用表笔测了测8脚的管子,单个的那种,一般为转换电压。结果测到一个2.5V左右的还在跳动,呵呵,测了下4脚,5V左右在跳动,在找两个转换管测测是不是升压电路有问题。结果升压也正常,10V多点,那就是4脚连接的电阻坏了,跑线要到背面去了,于是就简单粗暴点了。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5V转5V没有完全转出来会亮机,还会导致风扇疯狂的转,掉电是肯定的,因为没有图纸,没法去分析了,只能猜测这个5V转换电压只给一小部分模块供电,所以机器能亮。至于风扇疯狂的转,也许是给温控芯片的一个温度检测或者什么信号作为上拉,当机器开着20秒左右的时候,5V转换过来的电压在慢慢变低。BIOS就不上传了,论坛有好的,就不重复了,第二张图就是故障点,因为WIN8系统容易坏,恢复又慢,就用自己硬盘装系统测试了。

网友A:
看来定时掉电跟温控有很大关系啊!向你学习!加分支持!

我的她,她的他 -1 用点心

网友:
转换管实在3/5v附近吗

网友:
有修道过一次,不多

网友:
果断加分!!!

网友:
向你学习!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  掉电问题有点难搞

网友:
要看看这个5V用处大不大  像你这机器转出来的5V用处就不是很大 供的地方少 所以可以亮机

网友B:
那个管子不稳定了。换一个呗。当然飞线省事。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碰到的

网友C: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截图发上来供我等小白观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定时掉电跟温控有很大关系啊!向你学习!加分支持!

人家说个故障是温控的关系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看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来掉电还是先不要急着刷BIOS

网友:
有些电路可能是芯片不良了。

网友:
确实粗暴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子不稳定了。换一个呗。当然飞线省事。

不是管子的问题,4脚电压都不够,怎么可能完全导通,不想去找4脚连接的东西了,直接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截图发上来供我等小白观摩?

都说了没有图纸,我上哪上传

网友:
又解决一个很难的问题

网友:
转换管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有时电流上去了的故障,没思路时就戳戳转换的管子,有时还真有惊喜

网友:
掉电的机器最难搞了楼主在没图纸的情况下还能修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能够修好说明楼主还是有相当功力的

网友:
好多机器定时掉电都和温控有关的

网友:
5v转5v 没有还可以亮 666

网友:
这样的机器情况碰到的不多

网友D: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是要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是要换吧

不认真看帖,你换一百个都不行,都说了不是转换管的问题

网友:
二级转变电压 爆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定时掉电跟温控有很大关系啊!向你学习!加分支持!

本帖是供电问题不是温控的事

网友:
经验总结的好,果断加分!!!

网友:
看来桥得收好。

网友E:
改ME可以了吧,你改了ME吗
aipincaihuiyin
供电不足你改ME?我只能崇拜大神了
详情

网友:
这故障有点难度,修的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的,还算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ME可以了吧,你改了ME吗
供电不足你改ME?我只能崇拜大神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二级电压出问题

网友:
Y460C 也是郭亮机2分钟准时掉电 EC BIOS 温控都干了,还不行 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