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怎么判断公共点

楼主(2016-11-08):
问下大家怎么判断公共点,?从头开始的

网友A:
现在希望师傅指点下

网友:
都 没有人吗

网友:
说得不清楚  判断公共点过没??、还是什么?、/

网友:
一般是PWM的上管的滤波电容正极为公共点方便好找

网友:
判断公共点 ? 是要找出公共点的位置   这个找下pwm电路上管D级就是  建议找下基本维修讲解看下啊

网友:
每个信号或供电的发出端都叫公共点,具体看图纸,要么就是经验了。

网友:
任意pwm电路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

网友:
随便找个pwm电路的上管就是,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公共点都用找的吗

网友:
去实地就明白了

网友:
公共点就是19V主供电

网友:
这么多大神解答了。建议拿板结合电路图看,多练,我也是前几个月才会的

网友:
论坛里小白好多

网友:
任意PWM上管的D极就是公共点,建议还是去基地培训下为好。

网友:
cpu供电上管

网友:
楼主是业余的吧?最好去系统的学习下再来 问

网友:
@天意师傅说的对,测PWM上管的D极(就是四个叫相连的那个极),这个就是公共点。他们是互通的。公共点都有滤波电容。这个电容击穿,就会引起公共点短路。俗称大短

网友:
一般PWM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

网友:
这?楼主要是新手建议去报个班 这样学容易走弯路

网友:
PWM的上管看到了就可以看到公共点,建议看点书或者报名个远程培训

网友:
PWM电路的上管. 有一个检流电阻是公共点的.但这都不是绝对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欢迎你来实地哦

网友:
随便一个PWM电路的上管D级

网友:
公共点就是给上管D极提供电压,一般19V,是为公共点

网友:
从电源口出来过了保护隔离就是   基本上系统供电的上管5678脚都是公共点

网友:
这个就是公共点!!!  照这图纸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希望师傅指点下

找一份图纸

网友:
迅维欢迎你!!

网友:
还是找个老师学习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