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na华硕服务器主板不开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11-08):
z8na华硕服务器主板不开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A:
什么也不描述一下,怎么帮你,用锤子么?

网友:
不能用普通内存,要用ECC内存,外频也要对应,CPU1要上U,内存DIMM A1槽要上内存,先看CPU供电出没出,按台式机的思路测供电,供电正常刷BIOS,干桥

网友:
1366双路?ICH10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不描述一下,怎么帮你,用锤子么?

呵呵呵!别鸡冻!

网友:
按intel时序修喽

网友:
1366的老主板  不好修  不通电华硕不显示

网友:
修过上双U 不开机的

网友:
卖我吧,正需要双路服务器主板

网友:
我都,还没接到过呢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