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主板采用IT7828F作IO的通病

楼主(2016-11-08):
技嘉Z77。H77。B75~~~等主板。IO采用IT7828F开机都有个通病,开机掉电二次触发不起,拔电后等一会,插电开机掉电,不能二次触发的通病。
又接到这种采用IO IT7828F的技嘉各种架构的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为了使大家明白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特再次发贴
故障现象是不能二次触发,强加电可以正常使用。原因是
1: IO的127脚检测+12V电压高。可以到BIOS的电脑健康看到+12V为14V以上。127脚电压为2.3V或更高。正常为2.0V以下不能超过2.1V。此脚为+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2:IO的126脚检测+5V电压。因BIOS没有+5V检测。只能量此时电压为2.9V或更高。正常为2.0V~1.6V 都可以。此脚是+5V通过两电阻分压得到。这两脚只要某一个电压高就开机保护。不 能二次触发。解决方法 1:测量两脚看那只脚正常,把不正常的那只脚的分压两个电阻焊下不装。然后把两只脚相连。2:如果两只脚都电压高就只能换分压电阻(+12V的是50K和10K。+5V的是15K和10K).
图片就不上了
求加分
在此感谢

网友A:
这个是技嘉的通病了,地球人都懂

网友:
看来我已脱离地球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技嘉现在主板的通病遇到很多技嘉A55是这样的  网上有人用三极管个改电路 感觉那样是不稳定的。。。

网友:
我是火星叔叔马丁,学习了

网友:
触发掉电,不能二次触发,拔电后再通电又触发掉电,不能二次触发,通病,IO检测电压过高,正常电压为2.0---1.6V,不能超过2.1

网友:
恩恩是的

网友:
通病来着的

网友:
这很通病啊

网友:
再次深深的感谢加分的同志了
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直接相连就好了啊??!。我之前都是拆下用分压计算器算半天

网友:
虽然看过还是鼓励

网友:
这个检测电压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上次弄了个不会掉电,但是就是提示电压过高。开机无法跳过。我在BIOS里面关了过了很久又回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土星来的表示感谢,不看贴子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要修多久

网友:
这个通病坛子里面有很多贴了,但LZ是第个总结的,加分鼓励。

网友:
可以说这个属于技嘉的通病,H61的12V 检测问题会导致没CPU供电

网友:
主板修的很少了 这个收藏下  碰到 咱也捡个钱钱

网友:
通病?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了,可正常开启来的话,12V 5V 什么的都正常啊 有些是2V 有些是3V左右

网友:
这个型号的IO坏的也不少,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技嘉的通病了,地球人都懂

我是小小白,我不知识道,,,别打击人家发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将两脚相连的电容连起来的 脚太密了不好焊

网友:
看了文章后主板修好了

网友:
比较新的机子故障也算还好

网友:
我有个H61的技嘉的主板就是你说的现象!二次触发像短路一样!但是重新拔插ATX大电源就好了!一直找不出问题啦

网友:
不装把5V检测电压连在一起应该可以

网友:
嗯维修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受教了 大神

网友:
给力,这才是信号维修。

网友:
早知道了吧

网友:
学习中看来我已经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