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 mini断头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6-11-08):
苹果iPad mini断头故障修复一例

  【机器型号】:苹果iPad mini

  【故障现象】:

  iPad mini前摄像及耳机插头接口头被掰断。

  【维修过程】:

  断头可以通过刮开板层的方法,一层一层接线修复的,下面是刮好的板层,iPad mini主板要从背面刮开,因为正面前三层都是地线。

图1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iPad mini刮开后只有三层有数据线,其它的几层全是接地线,修复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刮开后把位置对整齐。

图2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容易移位的话可以先把正面的刮开一点上锡固定,先补最中间那一层,地线用粗一点的线焊接,主要是起固定板层的作用。

图3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中间补好后涂上绿油固化,再补第二层,地线还是用粗一点的线连接加固,补好后继续涂绿油固化。

图4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等绿油固化好后再补最上面一层,全补好后,整层涂上绿油固化。

图5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补线如果不是绝缘的线,需要注意每条线不能碰一起,我采用的是漆包线,外层是绝缘的,所以碰在一起也没关系。

  补好后测试前置相机正常。

图6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测试感光正常。

图7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图8 苹果iPad mini断头修复

  耳机测试也正常,到此故障修复成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网友:
补得 很漂亮 ,版主手工不错,想问一下  什么情况能造成断板,不能是摔的吧

网友:
值得学习的案例

网友:
可能是同行拆断了,手法很牛

网友:
这补线相当的考验耐心了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挺高的。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啊?
手法666~!!

网友:
啥都能修啊?接线是不容易 ,修板是更不容易的事情。

网友:
太牛了 有些东西没有显微镜真弄不了啊

网友:
这也能补高手。。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手工好的不得了

网友:
楼主简直太6666了 补的线很漂亮

网友:
我去 这个厉害~!!

网友A(2016-12-09):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网友:
手法真好,借鉴了.

网友:
这飞线无敌啦。太6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硬解ID成本很高。价格看是什么机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