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华为Ascend G7不充电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插充电器,屏幕上无任何反应,不充电。

  二、分析过程

  1、通过更换壳件首先排除电池原因。

  2、测量J1502 PIN1脚的二极体为0.67(正常值),再测量VPH电压值为4.3V,证明充电接口到PMU电路无异常。

  3、测量J1501 PIN3脚的二极体为无穷大(正常值为1.53),测量R1601&R1625&R1624的本体阻值都是正常的,测量R1622本体阻值为无穷大(正常1K欧姆),说明R1622已经损坏。

华为Ascend G7不充电维修 图1

华为Ascend G7不充电维修 图2

华为Ascend G7不充电维修 图3

  三、解决方案

  更换R1622,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此板的充电线路,连接了较多小料,要耐心去测量,减少大料的更换。

网友:
楼主是精修手机吧。。不错 可以借鉴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都共享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都共享出来啊??

我问过啦,楼主不回复。

网友:
楼主要是把图纸分享出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啦,楼主不回复。

楼主想干嘛?

网友:
楼主只发贴,不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