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11-08):
各位老师好,在下正在学习显卡维修,一张华硕eah6750显卡,不亮。
测有以下几组供电:
入/出     备注
12/1.0    核心供电,三相
12/1.5    ddr5供电,单相
12/5.1    7805 给门电路ldo电路晶振等供电
3.3/2.55  rt9018,没有PG输出(?)
2.55/1.8  rt9018,由以上输出提供输入
1.5/1.0    rt9018 ,由DDR5供电提供输入
以上三个小供电的基准电压为0.8V.
启动几秒后风扇会从全速降速到低速,门电路有供电,晶振测一脚电压时碰另一脚有电压变动(说明已起振?),bios1脚3.3v没有跳变,gpu没有热
求维修思路,求指导

网友: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前来评分,虽然人不多,但是也是心意了,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有图?

网友:
显卡的图不多见,谁有这张卡的图发上来就太感谢了

网友:
看你的供电都有,为什么核心不热?BIOS芯片电压正常的话就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换SPI闪存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核心怎么不热呢?你先确定下

网友:
估计复位信号没有到GPU

网友:
我也有多張不顯

网友(2016-12-28):
确保PCI-E槽的时钟点与复位点信号被GPU核心接收到,不然无法核心无法工作。这个和CPU有供电缺时钟复位不工作一样的道理。

网友:
就是不复位核心也应该发热,楼主应该查一下供电芯片输出的电源好反馈

网友:
显卡维修的确实比较少。如果能够发更详尽的资料,甚好。

网友:
我的第一感觉是GPU问题,条件允许的话你重新植球试下

网友(2017-07-28):
这个主要看主板跑的什么代码!卡2B没有,还是一长两短的声音。没认到卡的话可能是接口电路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