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插耳机时死机维修

楼主(2016-11-08):
华为Ascend G7插耳机时死机维修

  一、故障现象

  插耳机时死机

  二、分析过程

  1、确认故障,将手机调到MMI测试到耳机线控后插上耳机,屏幕IN不会亮为绿色,点击下一步无任何反应已经死机。

  2、将手机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故障依旧,排除软件故障。

  3、检查J1901外观,无外观不良。

  4、测量J1901 PIN19脚的二极体为1.1,属于正常值。

  5、打开电路图,其线路走向为J1901 PIN19脚→LB1906→U201,由于不插耳机,手机不会出现死机现象,初步定位可能是U201内部短路造成,依据维修经验,初步判定U201损坏。

华为Ascend G7插耳机时死机维修 图1

华为Ascend G7插耳机时死机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

  更换U2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死机故障,首先要确定是否壳件问题所造成的,如果是主板故障造成的死机,要进入到MMI进行测试,看测到哪项死机,就维修哪项,把范围缩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