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华为Ascend G7无背光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开机无背光,且有开机铃声和振动。

  二、分析过程

  1、更换壳件,故障依旧,排除壳件故障。

  2、检查J2001的外观,无损坏现象。

  3、测量J2001 PIN2脚的二极体为0.58和PIN4&PIN6脚的二极体为0.72,都属于正常值。

  4、测量J2001 PIN13脚的二极体为0.54和PIN17脚的二极体为1.39,都属于正常值。

  5、扣上LCD测量C2031&C2025的电压绝对值为5V,都属于正常值。

  6、扣上LCD测量LB2001的电压为0.5V(正常为19V左右),此电压输出异常,查看此通路J2001 PIN2脚→LB2001→D2001→U2001,排查LB2001&D2001本体是好的,现判定U2001本体损坏。

华为Ascend G7无背光维修 图1

华为Ascend G7无背光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

  更换U20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此板显示故障,除了J2001比较容易测量,而它的升压芯片U2001和背光驱动U2002都被屏蔽盖遮挡,要测量只能把它拆掉,通常无背光大部分故障都为D2001,LB2001损坏较多,将其更换就能排除故障。

网友:
技术维修,不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