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500G硬盘摔了下不转.

楼主(2016-11-08):
希捷500G硬盘摔了下不转,悲剧了,拆开,磁头也坏了. PC板也坏了,因为我换上一样的PC板,能转了,怎么才能恢复数据.重新读盘.

网友A:
你自己开盘了?开盘后你换板还上机?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开盘了?开盘后你换板还上机?牛~~~~

看运气呗,我的坏硬盘磁头臂不知道怎么地卡住了,拆开后掰l回来了装上后能读一部分,
前两天拿出来看看吧,居然好了,所有数据都能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运气呗,我的坏硬盘磁头臂不知道怎么地卡住了,拆开后掰l回来了装上后能读一部分,
前两天拿出来看看 ...

在普通环境下开的盘,你搞回来能读就把它们速度读出来,这盘用不了几天了...

网友:
楼主,你很牛,都能自己开盘换磁头,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普通环境下开的盘,你搞回来能读就把它们速度读出来,这盘用不了几天了...

恩,都是没用的数据,就是想试试,拿着玩哩,

网友:
这样用不了几天吧

网友:
自己开盘,数据基本是不保了。。这盘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