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267FW这是屏挂了还是别的可能性!

楼主(2016-11-08):
张两张图交替闪烁!

网友:
屏坏喽    耶耶耶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A:
最保险的方法,还是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保险的方法,还是通用板点屏看看。

还么买通用版,有传送门么,刚好双11,谢谢。不过这玩意双11估计也白搭

网友:
看这故障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能显示,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玩意不好猜啊,屏 屏线 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不太好弄啊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维修 通用板必备的哦

网友:
看这个就是屏的可能性大,但是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网友:
屏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