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硬盘录像机

楼主(2016-11-08):
  • 闲来无事,废品堆里的
  • 供电弄出来了,无视频输出
  • 谁有图发个?谢谢了

网友A:
太老了吧,我这边也有一个,当砖用了。只把电源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吧,我这边也有一个,当砖用了。只把电源拆下来了。

j这是啥电源啊

网友:
不过你这电源确切够老的了

网友A:
就是早期的   atx电源,少cpu的4针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早期的   atx电源,少cpu的4针供电。

本来还可以用,16路模拟的,带音频,里面装有10块160G的并口硬盘,但嫌它太占地方,后来给当砖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16路模拟的,带音频,里面装有10块160G的并口硬盘,但嫌它太占地方,后来给当砖用了。

误会了,,,我以为你桌子上这电源,是录像机子里面的嘞(我刚看完,还想了一会儿,这大个头是咋塞进去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误会了,,,我以为你桌子上这电源,是录像机子里面的嘞(我刚看完,还想了一会儿,这大个头是咋塞进去的 ...

呵呵,这个就是录像机里的atx电源,这个录相机就拆出来一块电源有用,其他的都没有使用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就是录像机里的atx电源,这个录相机就拆出来一块电源有用,其他的都没有使用的价值了。

这种电源还真没用过,再说看铭牌功率也不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还真没用过,再说看铭牌功率也不大啊

200多瓦了,够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多瓦了,够大了。

嗯 台货,应该很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台货,应该很耐用

是的,自己店里用的,太费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己店里用的,太费电了。

试机时抗过载能力应该很强悍

网友:
荒唐,10块160G硬盘吗?也没用的吗?

网友C:
我还以为你找到便宜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你找到便宜了呢

这个没有捡到上个换个电源就好了的

网友(2016-12-09):
无视频就是里边的75欧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