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8):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双方建立通话时,能听的到对方的声音,对方听不到你的声音,录音无功能,比如无法使用微信等软件的语音聊天功能。

  二、维修技巧

  1、判断MIC是否失效可以利用手机系统自带的录音机软件进行测试,如下图,点击录音开始时,如果录音正常的话,当说话或者吹气的时候频谱会上下波动,且波动的幅度根据声音的大小变化。反之,如果频谱不跳动或跳动微弱则录音功能失效。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图1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图2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图3

  2、如果MIC功能是正常的,但是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升级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就直接更换主板。

  三、维修流程

华为Luna-4G无送话,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图4

网友:
最后的是基本维修流程         如果MIC功能是正常的,但是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升级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就直接更换主板。  写的有问题

网友:
换送话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