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8):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无信号或信号弱一般表现为不能打电话上网,或者打电话容易掉线,上网速度慢等。

  二、维修技巧

  可以通过查看手机(设置→关于手机→状态消息→SIM卡状态→信号强度)来查看信号,正常的检查值一般为-75dBm至-90dBm左右,越接近-75说明信号越好。如果完全没有信号则为0dBm,大于-95dBm则信号较弱。

  可以先查看后壳天线是否破损,再看看主天线弹片是否变形,压下去,如果检测不出问题就升级最新的软件,还是解决不了直接更换主板。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1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2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3

  三、维修流程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4

华为Luna-4G无信号、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