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变压器0地线和接売地线有电压

楼主(2016-11-08):
因功放没声,检查0线与接売地线用 dc 量有9v电压,正常应是0?不知为何
检查正负电压对地量不对称
请指点谢

网友A:
因为你的电源零线没有接地

网友:
这个 好像是感应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电源零线没有接地

主电源0地线对大电容正负量,正负电压对称
但接壳地线对大电容量,电压正负不对称,不知为何?可能壳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感应电压,只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正常,变压器不漏电一般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0地线对大电容正负量,正负电压对称
但接壳地线对大电容量,电压正负不对称,不知为 ...

你不要纠结这里,这里没问题

网友:
你市电接地端,没有实际的连接线,所以是正常的,不要纠结这里,去查电路,看看原因吧。

网友:
螺丝打好,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