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奇怪的希捷2TB的硬盘

楼主(2016-11-08):
有块希捷2TB的硬盘
型号:ST2000DM001
FW:CC43

使用时长200小时不到,数据存储盘。
现在问题是 开机BIOS能检测到,系统里也可以识别到型号,容量也显示是2T的,但是分区打不开,什么软件对此都无效(软件数6种+)

拆机通电
发现
通电硬盘电机转动 大概3秒,然后就有两声哒,疙瘩,然后硬盘就停转
。。。
百思不得其解呢
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停转之后 BIOS里还是显示的,进系统还是可以发现硬盘,,,就是没有分区,在硬盘管理里 可以看到此2T硬盘。

网友A:
进pe分区看看,能不能分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吧,用终端指令试试看,希捷比较难修,按照故障描述,通电硬盘电机转动数秒停止,以磁头和固件故障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分区看看,能不能分

用DISKGENIUS分区就是无法访问。关键是硬盘电机不转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吧,用终端指令试试看,希捷比较难修,按照故障描述,通电硬盘电机转动数秒停止,以磁头和固件 ...

这个已经做过了,RX,TX 另外5V和GND短接,然后用STComTools,刚接上硬盘就可以识别,硬盘已停转 命令马上终止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做过了,RX,TX 另外5V和GND短接,然后用STComTools,刚接上硬盘就可以识别,硬盘已停转 命令马上 ...

你的终端反应不对,按理说,终端指令不受电机控制影响,如果把电路板拆下,指令照样可以进行,唯一可能电路板不稳定,那么我建议你换板,然后把原电路板的BIOS换到新板上,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终端反应不对,按理说,终端指令不受电机控制影响,如果把电路板拆下,指令照样可以进行,唯一可能电 ...

我今天拍个板子看看情况。

网友D:
这盘不是固件问题就是磁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盘不是固件问题就是磁头问题

硬盘通电大概到BIOS检测硬盘那一步就响两声 然后就停转,BIOS那个页面能比正常卡住3-5秒 然后转页到进系统,在滚动条那转大概平常2-3分钟才能进系统 ,系统里面依然可以发现硬盘,以及2T未划分的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盘不是固件问题就是磁头问题

RX TX接后,通电电路板,有代码跑过然后就卡住了,执行任何命令无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X TX接后,通电电路板,有代码跑过然后就卡住了,执行任何命令无反应。

描述不够准确,是不是通电后,终端有乱码跑过,不能进入F3,执行命名无反应。。。建议你拆下电路板单独再试试,若还是一样,电路板坏居多,但要排除你的ST线无故障,另外,会不会你的电源不好,换个电源试试,或换其他电脑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够准确,是不是通电后,终端有乱码跑过,不能进入F3,执行命名无反应。。。建议你拆下电路板单独再 ...

已经拆下电路板RX TX 也是进不了 F3,无任何反映,,,电源已更换,无效。我买一块板子看看。

网友B:
综合起来现在想想,故障是奇怪,个人觉得,你的终端接线不对或坏,电路板应该是好的,故障有二:一是固件门事件,因为,硬盘FW:CC43,二是磁头性能不良,主磁头功能正常,其他磁头不良,导致硬盘能认盘,但分区打不开,建议你用MHDD测下,看是否有规律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合起来现在想想,故障是奇怪,个人觉得,你的终端接线不对或坏,电路板应该是好的,故障有二:一是固件门 ...

终端接法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已经有30块+的硬盘维修经验。问题是硬盘通电大概5秒就停转,就是开机BIOS检测硬盘界面硬盘嘎蹬一声,然后是吱一声就停转。其他无法执行,,,,我购买的电路板还在路上。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综合起来现在想想,故障是奇怪,个人觉得,你的终端接线不对或坏,电路板应该是好的,故障有二:一是固件门 ...

另外,MHDD 检测全是 粉色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MHDD 检测全是 粉色叹号!

固件门事件,按照网上修复流程,自己下个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门事件,按照网上修复流程,自己下个修复。

硬盘的固件CC43 ,用drivedetect.exe在官网用了好久才下载的固件,U盘启动进入刷新固件界面,检测是失败的,无法更新固件,因为硬盘是不转的,,,,

网友E:
要数据就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你这样搞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数据就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你这样搞会把故障扩大的

谢谢提醒,硬盘是机双份,这个已经是试验的东西了。

网友E:
你这个故障应该不是磁头,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故障应该不是磁头,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那现在怎样才能把硬盘弄转呢?

网友:
固 件 问 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怎样才能把硬盘弄转呢?

固件门硬盘有三种故障表现形式,其中之一就有磁头响五声停转的,也是修复方案之一,我本人没试过怎么恢复,建议你百度找资料,看这种类型怎么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门硬盘有三种故障表现形式,其中之一就有磁头响五声停转的,也是修复方案之一,我本人没试过怎么恢复 ...

多谢指点~ 我找下资料看看。

网友F:
又是希捷,我有一块1T的希捷,故障和你一样,也是卡卡两声就停了,到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百度发现很多相同故障的,都是希捷,希望你解决好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也用固件门的方法处理,但是认不到硬盘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希捷,我有一块1T的希捷,故障和你一样,也是卡卡两声就停了,到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百度发现很多相同故 ...

现在正在研究对策,换了电路板也是无效。

网友:
我也有块同楼主一个型号的硬盘,FW:CC26,开机在BIOS里可看到型号,但只有4.1G,进入系统后看不到盘符,用DISKGENIUS查看有137G,不能分区格式化,在官网了下了固件升级失败。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
是不是有保护啊

网友(2016-12-08):
有请高手解答回答

网友:
重刷flash+模块吧

网友:
我一个盘和你同型号同固件版本,症状也是一样的,能认盘电机转一会儿就停,上电的瞬间磁头有吱吱两声,没有敲盘,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Boot 0x40M

Spin 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7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sponseFrame 1800 004A 03B3 5440 0008 0000 0000 0000 09F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77C E091 FFFF
2116 0000 0000 4496 0000 4496 0000 2247 0000 0020 0013 0007 001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sponseFrame 1FC0 004E 03B3 5440 0008 0000 0000 0000 09F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77C E091 FFFF
07F 0004 0020 0013 0004 0000

上电后就卡在这里不动了,不出F3提示符,任何指令也没有反应,尝试短接也进不了F3

网友:
磁头坏了 电机转下敲盘停转

网友:
磁头有问题了,非正常关机或者磕碰的硬盘都是蛋疼

网友:
磁头,有问题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