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 pro4核显不工作

楼主(2016-11-08):
cpu四相供电1.7v电压正常啊,cpu电源芯片isl95820,跑码停在d7,装独显发现能正常启动,发现在d7的时候正好是要显示的时候,但是为什么cpu显核工作不正常,显核一般是独立供电,还是和cpu电源芯片供电?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呀

网友:
换CPU试下,然后这个集显是由CPU供电芯片主要控制的,一般有的有从管理有的没有

网友:
换U,换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不能解码SVID,查PROCPWRGD

网友:
不是cpu原因。PROCPWRGD信号怎么查,不像是信号原因,因为cpu跑码,电压已经开启,有1.7v,看图4个扼流圈输出电压供给内核,看不到有核显的,主供电芯片isl95820,如果有从芯片一般也是isl的吧,从主板上看不到啊,怎么查核显供电,这主板有点怪核显供电应该不是pwm芯片,因为看不到驱动管和扼流圈。

网友:
保留了用户数据分区

网友:
可以先刷BIOS,换U,测FDI信号,VGA接口电路,再然后就是PCH了

网友:
昨天看了发现cpu供电是主从的,主输出三相核心供电,从输出一相核心供和一相显核供电,cpu还有一路供电,可能是
svid电路供电的吧。

网友:
主板开机时序真是很麻烦,知道这些信号,就是不知道具体是桥发出的还是io,没图纸桥信号估计不好测啊。

网友:
j这么新的板就修到了,,,,,,我还在为H61不出集显发愁

网友:
不是fdi信号和vga,div接口问题吧,就是不显示的话,应该键盘可以用了吧,我的用核显键盘没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