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A8为什么要这样挖开,有大虾知道吗!

楼主(2016-11-08):
把A8挖开是几个意思,这样不就损坏了吗

网友:
a8

是什么

网友:
哥,你是来逗我的吗?

网友:
这样打磨 是不拆CPU  搞逻辑码片到CPU的点虚汗的

网友:
这是一个秘诀 我等不知道,好像是免拆CPU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异响问题  不是通病吧

优秀妞妞 -2 你是从哪里看出有异响的??

网友A:
我给你必杀图片好吗?

网友:
ar31 ap31 脚位短线,飞线到逻辑码片电阻上。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很强大啊,来点详细的可以吗?

网友:
和以前IBM南桥空焊跑55,当USB是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必杀图片好吗?

这样处理的话,上层需要重新更换吧。

网友:
A8是苹果手机的cpu呢

网友:
这种方法第一次见比较牛

网友:
这是免拆CPU飞逻辑码片的线吧。见人搞过,没成功。有这功夫还不如去练撬CPU

网友B:
这样高没风险,撬cpu风险太高,

网友:
这是大神做的!

网友:
现在的方法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和杨总说的一样 档55那种南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必杀图片好吗?

谢谢大神,即使不懂看看也好,满足一下小小白的好奇心!

网友:
这难度大啊

网友:
第一次见  确实牛 就是补知道成功率咋样

网友:
今天我挖出来点了, 不过CPU 废了!

网友:
有人已经回答到点子上了,但是此手法不适合小白级别的使用,容易造成暂存损坏

网友:
这样操作确实是头次见。不过搞不好报废也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高没风险,撬cpu风险太高,

这样还没风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没风险呀,

会的人自然没风险,

网友:
刮U飞线

网友:
没挖断线路应该不会坏,估计是挖开来飞线

网友:
听说是挖洞飞线,没做过这种事!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63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