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

楼主(2016-11-08):
华硕K55VD 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  换了南桥也不行  信号正常  ,哪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显卡做了吗

网友:
你电筒照下是暗屏没有啊?如果是暗屏测下屏幕开启供电什么的

网友:
什么都没查为什么去换桥呢

网友:
看看有没有转换芯片,再看看显卡

网友:
那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刷了 BIOS  换了南桥

网友:
确定屏信号都正常换屏换

网友:
不干显卡去干桥*脏话*了 BIOS也不刷 基础的都没试就干桥?

网友: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你换南桥?先排查屏和屏线

网友(2016-12-10):
我刚接了一台 屏供电只有0.8

网友:
修好没,我也有片相同问题,显卡南桥都换也还不行,测屏检测信号有间断信号,就是不亮

网友:
接口坏了 吧  碰到过接口坏的

网友:
没修好  给他了

网友:
又显卡吗? 修过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在屏幕接口处,有个转换芯片

网友:
桥要正确收到显卡讯号.才会发出LCD_BACKEN_PCH去开启BL_EN.你可以先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