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22进水不触发神奇维修

楼主(2016-11-08):
    前几天收到一个外地发来的ACER V5-112 .这个本子CPU比较爱坏,但大多数现象都是可以触发的,而我这个不触发,感觉问题没那么简单。拆机看着板子很新啊,待机正常,先刷个BIOS吧,故障依旧。把板子拆出来,发现EC上有几个引脚有腐蚀 周边电容电阻也有腐蚀。以为换几个电阻就可以解决给客户报价100元,不骗你们只报了100元结果客户居然嫌贵没修,是的你们没听错是嫌贵没修。
    过了一个礼拜本子又发回来了,又同意维修了,估计没发现比我价格更低的。由于这个主板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找到一个相同EC的图纸对照,发现腐蚀的是EC的3.3V主供电的0欧姆电阻和一个需要3.3V上拉的100K电阻。找到100K的电阻和0欧姆的两个电阻把腐蚀电阻都换掉。换完后故障依旧而且待机都没有了。
    断开EC主供电的0欧姆电阻待机又恢复了。怀疑EC也坏了,测量开机键到EC之间无断线,但电压只有1.5V,看来EC确实坏了。这个EC带程序,小苏家定了一个剪板的的EC,装上以后,还是不触发,依然没有待机电压,同样的断开EC主供电的0欧姆电阻待机恢复正常。很是迷茫难道不是EC的问题。
    但是测量开机到EC之间的电压已经恢复为3.3V。又感觉应该就是他的问题,难道芯片质量不行,这个芯片死贵不算运费就35软妹币,死马当成活马医,我继续断开EC主供电的0欧姆电阻,重新插拔电源在待机恢复正常后带电状态下将0欧姆电阻焊回主板,其实没报希望就是焊着玩,反正不触发坏了就坏了,结果神奇是事情发生了,我发现待机电压没有被拉低,触发后电流一路飙升亮机了,反复开关机一切正常。各位大神谁能给解释一下呗

网友A:
我只想说,楼主胆子挺大的,插电的时候敢动铬铁上去

网友:
没有原理的东西

网友:
楼主可以啊   干维修的就是这么的奇葩   解释不了的

网友:
几年前自己的DELL610,开机掉电,拆了没查出问题,装上就好了。用了几年了也没事。

网友:
不懂。。。。  挺操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楼主胆子挺大的,插电的时候敢动铬铁上去

当时都放弃了  ,就是试着玩

网友B:
我擦 你们修主板才100块 这么低还搞 我们这边都是300起步

这么低搞个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擦 你们修主板才100块 这么低还搞 我们这边都是300起步

这么低搞个几吧

长春市就这个行情普遍都是150元起步 这本子比较便宜没敢多报 而且是同行送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春市就这个行情普遍都是150元起步 这本子比较便宜没敢多报 而且是同行送来的

哦 同行 还差不多

网友:
同行一百正常价了    我好奇的是这是什么鬼,难道电阻微开了?

网友:
带电焊机没烧了其他地方都算幸运的了

网友:
价格够便宜的。。。 没搞头哦,小伙

网友:
带电 动烙铁 也够猛的啊。不怕冒烟?

网友:
直接客户这个价格有点低吧

网友:
有时间分心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也搞过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