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PLUS R2.0 关机之后 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6-11-08):
F1A55-M LX3 PLUS R2.0 关机之后 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一直转。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开机!风扇不停,请教高手,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 已经刷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换IO L  么

网友:
华硕的吗,io旁边822换了试试

网友:
换IO吧,。一定是IO

网友:
试下换822...

网友:
顺着针跑线

网友:
感觉应该是IO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叫客户关插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