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A1586进水机,待机漏电40,怎么修

楼主(2016-11-08):
苹果6 A1586进水机,接机时手机壳都是热的,但是不烫手,立马拆机断电池电,拆机后,显示屏插座那一片一片灰色,有点像松香的灰白,洗版水清洗后,接可调电源,不按开机,待机漏电40ma,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一个电容颜色有点深,万用表测对地电阻200多,怀疑该电容坏,去下还是待机40ma,电路图上看该元件  是什么PN SAGE TO TOUCH VCPL FILT 大致是判断触摸电路,可是触摸电路不是按开机之后才出供电的吗,就算他有问题,也是在按开机键之后,现在待机漏电,该从哪里找这个坏原件呢,现在没什么头绪,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图片不太会发,不知道上面的发出来没,有知道的先提供一下,待机漏电思路

网友:
主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 电源没有胶,拆了在测量下阻值。   考虑的芯片有电源芯片,U1401  U1403  U1700 (个人看法)

网友:
可以烧下机看哈

网友:
苹果手机漏电的只能用烧机大法了

网友A:
先烧机,烧不出来的话把发黑或者发白有腐蚀的芯片或者发黑电容相关的芯片。你说触摸附近腐蚀就先拆触摸,拆一个试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烧机,烧不出来的话把发黑或者发白有腐蚀的芯片或者发黑电容相关的芯片。你说触摸附近腐蚀就先拆触摸,拆 ...

就是这样的方法,比较好用

网友:
b+正常吗    如正常的话 在测待机电压   找迅维手机维修系统 里面有具体思路

网友:
松香熏白吗,松香上不到主板,也不知道这烙铁温度调多少好,正在试验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方法,比较好用

微短路不好烧吧,我熏松香,松香上不去,也不知道是烙铁温度问题,还是松香本身问题,松香是在油漆店买的那种,有点黑,不像网上卖颜色很纯,透亮的的那种,

网友:
烧机可以试一下,但是有点难,电流太小,没有明显的发热。电流太小了,不好搞。建议别搞了,如果真的还想搞的话,可以分割法。40多打值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来。电池可打一下值,PPVCCMAIN打一下值。如果打值打不出来只能割了,先把Q1403拆了。再通电看待机电流正常不,还不正常就好搞了。查电池接到到PPVCCMAIN这一段。如果这里正常,就有点麻烦了。把Q1403装上,把主电源拆了,再接电看电流,判断是PPVCCMAIN是否正常。如果拆了主电源还是有问题,那就查一下PPVCCMAIN上所有的相连的件,这有点麻烦了,好多芯片都是直接PPVCCMIAN直接值电的。比较难查。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主电源转出来的某路短路。那就更烦了。思路大概可以这样,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短路不好烧吧,我熏松香,松香上不去,也不知道是烙铁温度问题,还是松香本身问题,松香是在油漆店买的 ...

松香得用好一点的,微短不太好烧,只能凭经验把容易短路的地方拆一下

网友:
也不知道是烙铁温度问题,还是松香本身问题

网友:
没触发待机是没电流的,你这个估计是PP_VCC_MAIN去往的原件漏电啦。。

网友:
待机 VCCMAIN 和1.8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使用烧机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