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一颗小电容导致无CPU供电 维修 一例!~~~

楼主(2016-11-08):
供新手学习!
版号:MS-7808
故障:无CPU供电

昨晚连续杀掉(不是秒杀)几片板后 信心十足
大晚上 快12点了  想关铺  同行还拿板过来  就这片V星B75的板。
同行两夫妻都来了 说客人急着要。
最近很少拍照

上维修台  发现检测卡不复位
测 其他供电 正常  无CPU供电

CPU 供电IC是 UT501  (1625)
测 5脚 EN开启  2V 正常

测48 脚12V 供电  0V 不正常  发现R879 2R2 烧了
更换 2R2  又烧   再换 再烧  换C734  也一样
又重新换好后 对地阻值200+正常  烧掉后 500+
想想 D29  也是去到 UT501的  就把 UT501 一起换了
复位了  几秒 又烧2R2
NND 没得搞了  只能仔细的跟 UT501_BOOT1 和 UT501_BOOT2  去处

看到这个 才醒过神来 升压电容

更换UT501_BOOT1 的  C933   后 2R2 还是烧
再找UT501_BOOT2 的 C815

拆掉C815  发现 C815 一端 腐蚀  心里暖暖的

更换C815  再把烧的东西补好
上电 跑码点亮!

12点多了  试机  几分钟 没事 拿走
没想过要单个发帖 没拍到亮机图  请见谅!

网友A:
梁哥,为什么我只能加2分啊?

网友:
超过了3分就加不了?

网友B:
群哥技术牛得一B,可惜我没有分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梁哥,为什么我只能加2分啊?

金牌才能+5分

网友:
还好仔细发现了问题

网友:
升压电容本来就容易坏

网友C:
楼主能讲解一下升压电容损坏为何烧掉供电的限流电阻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啊,,这个电容能测出来坏么,,

网友E:
测电容是微短了么

网友:
这故障很奇葩哦,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技术含量,boot2的耦合电容腐蚀导致烧保险电阻

网友:
少这么多!不心慌啊!

网友F:
楼主的焊工可真是漂亮啊,佩服,这个自居电容惹大祸了

网友G:
这故障不算严重,但有点绕,感觉学到些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哥技术牛得一B,可惜我没有分加啊

  通哥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牛逼                    秒杀!

基哥  好期待你的大作   我这些 是骗点分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故障不算严重,但有点绕,感觉学到些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赏分  很多时候  可能都是些小故障 搞死人
不过这个故障 比较明显 所以 还能修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哥  好期待你的大作   我这些 是骗点分用用

好久   没修了!                   你的才是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讲解一下升压电容损坏为何烧掉供电的限流电阻

升压电容  很喜欢 烧东西的  8脚芯片 升压电容不好  也爱烧东西
至于 为什么  其实 我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版主赏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啊,,这个电容能测出来坏么,,

这个没试过  都是 直接替换法  来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电容是微短了么

不是  是一段腐蚀了   接触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焊工可真是漂亮啊,佩服,这个自居电容惹大祸了

过奖了  V星的焊盘 比较好焊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升压电容埙坏容易烧周围的元件

网友:
这里最佩服的是楼主堪称教学帖子都是经典啊

网友:
知识牢,心思细!!!

网友:
思路清晰缜密

网友:
升压电容不良引起屡烧保险电阻,少见的故障,谢LZ分享!

网友J:
膜拜大神~~~要是我,没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膜拜大神~~~要是我,没耐心

要是你  就秒杀了

网友:
好贴 应该的啊

网友K:
我的更惨噢,,没时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更惨噢,,没时钟,,,不知道怎么修

没时钟  仔细看下 IO的 PG信号   补焊下IO

网友:
为什么升压电容氧化会导致那个电阻烧了

网友L:
板上看没丝印,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呢

网友M:
好想加5分,却不是金牌,这图纸那下的?

网友:
供电的保险电阻烧了,好多情况都是边上的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底子太深了  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平时好少注意这问题,修一会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板上看没丝印,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呢

有点位图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想加5分,却不是金牌,这图纸那下的?

就这个论坛就有的呀 你搜下

网友:
真好。。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厉害,我为你点个赞

网友:
实践出真知,现实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