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08):
C320不定时掉电或者开不了机算是个通病了,一般都上S3 S5转换电压上拉电阻出现问题,

PR261,PR264其中一个损坏时最好找原阻值代换,或者要保持两个上拉阻值的阻值相同,如果S5上拉电阻小于S3上拉电阻就会出现上电保护,或者装网口小板上电保护。

网友:
这个板子是S5上拉被换成100K,S3被换成200K,装USB 网口板就保护,不装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能留下你QQ吗?我有问题咨询你

网友:
联想E440,和你的故障一样,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分享,来骗个下载分,

网友:
看到不定时掉电的修都怕

网友:
楼主怎么没见你人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难修啊

网友:
可以看看   寻找一点经验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机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