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11-08):
测试卡跑码好像是不过内存,忘了什么代码,测内存238脚电压为1.2V,时显不正常,换102排阻故障排除。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风扇还在转,经查发现IO接绿线的上拉电阻822检测时发现达1M多,它上拉是接5VSB的待机,换后反复测试关机正常。

网友:
技嘉也喜欢坏排阻啊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IO腐蚀引起的故障

网友:
好厉害,,我以为IO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LM324换的多

网友:
又是排阻啊,我昨天晚上修一片也是排阻。

网友:
这里关机风扇关机还转应该是822阻值变小短路引起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会吧  技嘉排阻也坏

网友:
技嘉喜欢坏bios,芝麻管和排阻

网友:
主板都生锈了

网友:
g41的修复lv不高啊

网友:
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技术高,G41的我没这么耐心修

网友:
主板问题可以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