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关于公共点的,戴尔3560

楼主(2016-11-08):
这个机子开始是开机短路,加电烧后知道是充电保护模块坏了,拆掉了,然后能开机,顾客拿走后又不开机了,插电池开机,外接适配器不开机,然后就想从19V飞线到公共点。,但是现在飞了还是开机亮一下灯。,就灭,电池可以开机,还有这两个8脚拆掉是不是他们引起的?真心求教。后续如果修好会贴图

网友A:
我只能说,LZ太有才了

网友B:
楼主焊盘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盘可以加焊一下...

没有,我准备充电电路直接不装的。焊盘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LZ太有才了

新手,见笑了,还在挣扎呢

网友:
少了原件肯定不中的

网友:
不能直接飞的,有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什么管子。。

网友C:
你这个是咋修的啊。。。。 看不懂 ,,, 叉掉 了 充电IC 和 2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咋修的啊。。。。 看不懂 ,,, 叉掉 了 充电IC 和 2个MOS管?

对啊。理论上不上电池,19V接公共点该开机的,他就是不开机?求助啊

网友:
直接去掉 保护隔离 直连公共点 还要注意适配器检测相关

网友:
戴尔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充电芯片必须要安装的

网友:
看图纸吧   焊工得练习了  取电容都取坏了

网友:
仁宝的吧?最好老老实实按照导通条件来修,不然就是你修好了,也会有各种问题,不充电等等

网友:
算了吧    麻烦有可能还不讨好。到时候烧了多的去了

网友:
直接拉,还不开机,就是检测信号没满足咯

网友:
这个机器原来故障还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引起 的,看充电芯片的ACDET  检测电压正常吗一般是这个引脚链接 的两个分压电阻出问题最多。

网友:
ec检测不到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