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B460花屏求助

楼主(2016-11-08):
B460开机LOGO正常后,花屏。各种通病都有,烧3/5v待机,换IC81123,电容,不触发,换EC,刷BIOS,已开机电流跑1.2A不动,CPU电压0.8Ⅴ不正常,换CPU供电芯片。开机LOGO正常,过后花屏。求助。上图。
刷BIOS

网友:
LOGO正常.是否与BIOS有关

网友:
屏?屏线你??

网友:
对,屏显,或者是显卡

网友:
显卡坏的吧

网友A:
这LOGO明显也花屏啊,怎么就正常了
信泽科技2008
他这明显是摄像头不行
详情

网友:
换屏线 后考虑显卡吧

网友:
修显卡 不行再修显存呗

网友:
这是外接的情况。

网友:
显卡先干 不行再说

网友:
显卡问题吧 ???

网友:
我觉得考虑下 显存 以及显存的条件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个 显卡 cpu pch都换了 一个球样 你考虑下显存

网友:
楼主,我修过一台b460的,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最后发现是桥的事,你先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LOGO也花呀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排除一下

网友:
bios 肯定没有关系的

网友:
CPU烧了吧或是显卡

网友:
换个U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修过一次显存,重植就好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建议换下CPU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故障的不多 建议查下桥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显卡试

网友:
屏线 显卡

网友:
外接都这样的话看看显卡显存。可以观察一下桥的发热正不正常,USB这些正不正常,不正常的话直接换桥

网友:
看起来像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还有显存

网友:
这好像是显存吧,先干显卡在考虑显存吧

网友:
上次我的是cpu的一组供电有问题, 一会花屏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干完显卡不行干显存肯定行

网友:
graphic problem change graphic chipset

网友:
显卡呀 哄一下试试

网友:
同意28楼的观点,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外接排除屏线或显示屏,剩下的就不用多话了吧

网友:
楼主的logo不正常少一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花不花?可能屏线有问题?可能屏有问题?可能显卡有问题,内存也会?

网友:
显卡,排线,换了试下呗

网友:
。。。那么多故障集一身。

网友:
看一下主板是不是双显的,如果是双显可以把独显的供电电感先去掉,这样可以排除是不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去测量下吧,有一个显存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有CPU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遇到过U导致花屏的

网友:
显卡或显存坏了吧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你外接试下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外接花屏吗

网友:
B460 你要考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LOGO明显也花屏啊,怎么就正常了

他这明显是摄像头不行

网友:
修这么累,刚才换版吧。。这个鸟机子。通病一堆一堆的

网友:
一看就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试着用风枪吹烫显卡或者显存试试。

网友:
测LVDS信号线看看谁发出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看着像显存

网友:
换显存 花屏

网友:
龟壳和cpu有没有查过?

网友:
换主板,肯定好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 你看看CPU供电那一块可能有问题 我修到一片Z360的主板跟你的故障很像 我是CPU一组电压不对后来修好CPU供电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抽啥风呢 成侧翻的啦

网友:
屏线概率也很大

网友:
刚开始不花 的,考虑现存

网友:
外接花不花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花屏故障多多,从简单的先测测显卡供电,换换屏线把

网友:
你要是搞这个 可是得费点时间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显卡或者显存虚汗哦

网友:
看样子,显存的多吧

网友:
摇摇屏 还这样的话 加焊显卡估计能好

网友:
要么是显卡 要么就是显存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测试屏换上试试?

网友:
换了屏线没有,这机器屏线换过几条了

网友:
屏或屏线 一个一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