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有事能亮有事不能亮

楼主(2016-11-08):
s410有事能亮有事不能亮,重启电流0.2-0.3,不亮电流0.6左右。求BIOS试下

网友:
bios可能性不大 可以尝试不亮机的时候测试下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不亮的时候内存有一下波。。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吹下显卡OK,每次吹、开机都亮,决定加焊独显

网友:
最后份上我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吹下显卡OK,每次吹、开机都亮,决定加焊独显

这个显卡不好焊啊,有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不好焊啊,有黑胶

这个没有黑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