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泰显卡不知道什么型号,奇怪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11-08):
此卡故障是电容爆液导致周边芯片样化,不出供电不显。。拆掉UP1605Q 开启信号的
三极管
。。1.5V出来了。
6PING,8PING 接口同时接上,核心供电只有0.4,但是随便插哪一个供电都能显示并提示,供电不足之类的,
图片太大无法上传,晕死啊,求思路,跟电源有关还是跟程序有关。?
供电不足

网友:
图片太大可以缩小在上传

网友:
没图 不太好分析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显卡能提示供电不足?

网友:
高端显卡对供电要求比较苛刻,它会检测电源接口有没有正确插入,一般是用三极管检测其中的一个脚,有些检测高电平,有些检测低电平,你自己跑跑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