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R1606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R1606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整机连接USB,屏幕没有充电图标,但能够识别出端口。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拆掉壳件检查J1602的外观,无发现损坏现象。

  2、分别测量J1602各个PIN脚的对地阻抗(与好板对比),无异常情况。

  3、连接USB测量VPH_PWR(L701)的电压为3.9V,再测量VBUS_USB(LB1601)的电压为4V,此两路电压正常,说明USB接口到U201线路无 异常。

  4、分别测量J1601各个PIN脚的对地阻抗(与好板对比),发现PIN3脚阻抗无穷大,其余PIN脚阻抗正常,测量R1606两端对地阻抗,发现一端阻抗正常,另一端无穷大,判定R1606本体损坏。

  实物点测图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1606测试充电,能正常充电,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细心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