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01失效导致耗电快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01失效导致耗电快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馈描述故障为耗电快,电池不耐用。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检查单板外观并未发现有外观异常。

  2、使用程控电源上电开机在正常模式下发现待机电流为37mA,打开飞行模式待机电流仍为34mA。

  3、重新加载烧片软件测试待机电流仍然大,排除软件故障。

  4、我们都知道在飞行模式下待机电流大,那么我们可以将分析思路定位在某一路电压出现的异常才会造成待机漏电,首先先对PMU输出的电压线路测量,当测量到C203时发现为短路状态,再通过电路图查看此线路为VREF_LPDDR3,此电压为给CPU、DDR供电,由于此线路只涉及到U201、U801、U1501三个器件,都有可能是内部短路,这时我们也只能从易更换的小器件一步步排除,拆除U201后该线路短路恢复正常。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C203对地阻抗正常,重新开机后待机电流正常。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维修待机漏电类故障先要判断是否有射频类器件引起,若开启飞行模式后待机电流正常,那么就极有可能是射频类相关芯片出现了异常,若开启飞行模式仍待机漏电,则我们应该把分析的思路定位在供电线路上,大多数待机漏电都是因为供电出现问题造成该线路的器件无法正常工作。

  2、若测量到相关的阻抗、阻值、电压都正常,而故障仍复现,这时我们应该通过它们的工作原理来分析故障,一步步根据电路原理图来找出根源所在。

网友:
看了你好几个帖子,基本都是U20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