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01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01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故障单描述为不开机,经检测按开机键无法启动手机,使用程控电源单独给主板上电发现为大电流故障。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目检故障单板上的器件没有明显的外观不良现象。

  2、使用程控电源单独给主板上电,发现上电漏电520mA,这时我们都知道第一步首先触摸主板上的器件有无发热现象,触摸到PMU发烫,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PMU损坏,需要做进一步测量。

  3、我们需要测量究竟是哪一个地方线路短路,测量到VPH_PWR线路为短路状态,我们再测量其他供电线路发现并没有短路。检查VPH线路上的器件无明显外观不良,根据电路图分析,由于VPH_PWR线路上的器件众多,都有可能造成短路从而引发PMU的发烫,也有可能是PMU内部损坏造成,这时我们可先拆下L701来判断是哪一端短路。

  4、拆除L701后测量为U201端短路,这时我们可判定为PMU(U201)损坏。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重新上电,开机正常。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