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501失效导致触屏概率性失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8):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501失效导致触屏概率性失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触屏概率性失灵,触屏失灵时把电池和单板分离,重新扣合电池开机,触屏功能正常,手动关机后,重新开机,触屏会概率性失灵。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更换A壳,重新开机测试,开始触屏OK, 进MMI测试触屏性能PASS;但待机数分钟后,按开机键唤醒屏幕,触屏失灵, 反复测试多次,故障概率性复现。

  3、目检单板外观良好,目检J2501外观良好,无连锡、虚焊、掉脚等异常情况。

  4、测量J2501各pin的二极体值均在范围值之内,测量值如下图。

  5、测量C2503二极体值为0.524,测量C2501二极体值为0.562,和OK板的二极体值一样。

  6、把单板装上前壳,开机进入界面,在触屏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测量C2501电压为2.85V,测量C2503电压为1.8V,重启手机,在触屏失灵的情况下,测量C2501的电压为0.3V,测量C2503的电压为1.8V。

  7、C2501的2.85V电压是由U2501输出,而启动电压1.8V(VREG_L16_UIM3)正常,初步判断U2501失效。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501后,反复测试,无触屏失灵现象,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软件故障也会导致无触屏或触屏失灵,然后检查接口外观及周围器件是否正常。

  2、测量TP电压时,有时候需要装上A壳,开机进入用户界面后再测量TP电压。

  3、如果测量到电压异常时,先要确认其阻抗是否正常,有时候可能是某个电容二极体被拉低导致电压偏低。

  4、遇到触屏概率性失灵的故障时,建议在触屏失灵时再测量触屏的供电电压,只有在故障复现的情况下才能测量出异常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