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0-70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6-11-08):
联想昭阳E40-70 开机指示灯 亮3秒自己关机.电流表无电流变化.拆机测试无SUSP#电压发出.此电压受控南桥 无BIOS芯片 同样是可以按开机的..此故障是32.768 Y1损坏引起.重点.不要去换EC 芯片..  (本人 换了两个EC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RTC排除一下 。。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刚过保没多久吧

网友:
我现在 遇到类似问题     刚换桥的板  现在安装系统进度条的时候进掉点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  请指教

网友:
谢谢分想了,以前不走湾路

网友:
32.768不振还是波形不对?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下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就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的技术真好,我真崇拜

网友:
这个主板是集成..全集成的..意思是只有一个CPU那种..长条形的.CPU带桥是一起的..

网友:
这台电脑我还没遇到呢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试下。  晶振这个东西确实很少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