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改完集成显卡,驱动不能打,求助!

楼主(2016-11-08):
一台联想昭阳E47A,独立显卡,显卡坏了,板子挺贵,就按照论坛办法改集显,附件是论坛改集显的方法,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做完,装机,亮机了,以为就这么好了,谁知道,进入系统,分辨率最大1024*768,一看显卡驱动没打上,就下载个INTEL集显的驱动,安装过程中,屏幕出现有背光无显示,右上角一个光标不停闪动,就是没有任何显示,于是重装系统,win7,xp都试过了,只要打了集显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下来怎么处理?有改过这个机器的大神麻烦指导一下!
附加回复:已经刷了集显主板的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刷个集成bios试试啊

网友:
刷人集成的BIOS,把BIOS里的设置改成只用集显

网友:
不能装显卡驱动,你的解决没

网友:
冒似是bios里面有个显卡选择的设置来,刷成集成bios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网友:
能不能再其他机器上把独显关掉 然后在刷BOIS?

网友:
解决了吗。改完一样呀。有把显存显卡都拆掉吗

网友:
guan wang de bu xing ma

网友(2019-04-05):
http://v.douyin.com/j8Scwr/am76c3EagTp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