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的主板坏了,进水的,可以修吗

楼主(2016-11-08):
如题,一台小米5进水了,电池换了一块,还是不开机,不知道从哪里查,有图纸吗,麻烦传一个看看,进水的地方都处理过了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6488-1-1.html 图纸在这里

进水的,首先考虑短路和腐蚀,先看一下有什么电压短路。

网友:
先清洗干净,然后测主供电--待机电压-触发信号--各路供电输出。。先测这些吧,不行再追问我

网友:
是做维修的吗  肯定先查供电啦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修的话,真没思路,我女朋友的手机坏了。我也没思绪

网友(2016-12-08):
给你小米5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M_TOP - 副本.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小米5图纸a1_m00a_1209 - 副本.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M_BOT_MIRROR - 副本.pdf

网友:
进水后要立马拿掉电池,再吹干放几天后才能用,看你的这个应该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