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里面总供有几种供电?

楼主(2016-11-08):
cpu里面总供有几种供电?cpu核心供电前,要发出svid信号也要有供电吧,这个供电是在哪,叫什么电压??

网友:
cpu旁边的电感 一般有三个

网友:
如果是有SVID的就要按时序查了,,系统电压和内存电压,1.05V要全正常,BIOS读出没问题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那页,一般要4-5个供电,主供电要在非核心好信号有了之后才会发出SVID

网友:
这个简单 不同的U 电压也不完全一样  具体的你找下图纸对比看下就 可以

网友:
就是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