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知识,这个复合三极管你能看懂吗?

楼主(2016-11-08):
这是隔离电路,其中这个复合三极管你能说出它的工作原理吗?看了半天才明白为啥2脚是高电平导致右边的管截止。
如果你能看懂请写出它的原理。

这里声明一点,大家不要去看到PQ26是P沟道管,就直接去说控制极为低电平导通,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发这图的意思,是想看看你能认真看得懂这里的复合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吗?为啥右边的三极管是截止的这才是道理。

补充内容 (2016-11-10 09:00):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插适配器时,4脚有19V,这个电压经过4脚和5脚之间的二极管降压导通为18.3V输出到5脚,这样就满足三极管导通,4脚的19V就会到3脚,经PR23到2脚,2脚和1脚无压差,所以截止。

补充内容 (2016-11-10 09:02):
当无适配器的时候,电池那边送过来的电压到复合管的1脚,然后经过1脚和2脚之间的二极管降压后产生低于1脚的电压,满足三极管基极低于发射极条件,所以6脚就输出高电平,导致PQ26场管截止。

补充内容 (2016-11-10 09:04):
分析得不对不要喷我啊,我也是说下我的看法而已 至于对不对,我想各位都有个答案的。

网友:
图呢?型号呢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p沟道管子 g极低电平导通 高电平截止

网友A:
这个管子可要可不要吧,必须为高电平截止。要不然会拉低

网友:
新手只能觉得是控制mos管的打开和闭合转换脉冲波形,
复合三极管5脚低(导通),2脚高(截至),
复合三极管5脚高(截至),2脚低(导通),

使5脚三极管控制2脚的三极管,2脚三极管来控制mos的G级(控制级)来输出脉冲波形。

只能听高手来解答了,坐等学习,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的分享啊

网友B:
谈谈看法,从这个电路来说,设计者在设计时,在正常情况肯定要它导通,而不是截止,因为从这个电路看,没有外来控制信号,设计有两种,一种是让PQ28的3、4、5脚的PNP管饱和导通,这时,3、4脚电压相等,通过PR28电阻反馈回5脚,使导通截止,由于这里没有电容结合,所以,反馈时间太短,不太可能形成波形,最后平衡的结果是3脚电压低于4脚,且PE结不小于0.7V电压,从PQ28内容两个管子的对称性来说,4脚低于1脚,保证右边一个能导通,但不能完全导通,左边一个反馈能保证右边管子不完全导通,但当输入电压过高,右边就可能饱和,引起导通截止保护。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我看不懂,期待有高手来详细讲解下。。。

网友:
不懂,期待有高手来详细讲解下。。。

网友: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网友:
真的不懂这个原理,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想想看:1与6脚到底是通还是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谈谈看法,从这个电路来说,设计者在设计时,在正常情况肯定要它导通,而不是截止,因为从这个电路看,没有 ...

5脚电压低于4脚电压【电阻分压】,左边的管一直导通吧,使右边的管处截止状态 ,g级经下拉电阻接地 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可要可不要吧,必须为高电平截止。要不然会拉低

这个应该是第二个场管,正常必须导通才行。

网友:
在实地讲过这样结构突然想不起来了

网友:
就是个双P管呗

网友C:
那要不插适配器时它是怎么工作地呢?  最后是导通状态还是截止呢

网友:
不懂呀.高手在哪里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不是很懂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广达的第一个管子把

网友:
上过船长基础课应该知道。

网友:
这是一个用于隔离的电路,VA为适配器电源电压,VA1为电池电压,不加电源时PQ26的1、2、3脚电压大于PQ26的5、6、7、8脚电压,导致PQ28的2脚电压大于PQ28的1脚电压,PQ26导通,VA1电池给电脑供电。当插入电源时,同理导致PQ28的2脚电源小于PQ28的1脚电压,PQ28的1、6互通,使PQ26的1、2、3、4脚置于同一电平,PQ26截止,由VA一端的电源供电。——只在维修店当过4个月的学徒路过,学习靠自己,当学徒只能天天拆装机器,师傅不会鸟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不插适配器时它是怎么工作地呢?  最后是导通状态还是截止呢

不插适配器,PQ26的4脚低电平,默认是导通的,由VA1一端的电池供电

网友D:
你这图画的也不对吧,这个5脚不是接地的 是通过大电阻接地的 。19V通过PR25再到PQ28和PR27分压,再加到5脚的 。5脚是有高电平的

网友:
这个是HP的机器吧

网友:
绕来绕去有点晕了坐等高手!

网友:
开始没感觉 什么,被你这一问 越看越感觉 糊涂了。。。。

网友:
这只管子只要G极电压小于S极就可以导通,G极如果跟D极相同则不导通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在三年前就已经讨论过多次,都没有很准确让人信服的说法

网友:
这个三极管的设计就是要让1脚的电通过6脚,再到PR24,产生串联分压,低电平让PQ26完全导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MOS管和三极管都坏了,又没有三极管,通过改造电路会修吗

网友: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刚插上适配器5脚没电为低,VA经过PR25过4脚和3脚在经过PR27串联分压到5脚,5脚低于4脚三极管持续导通,2脚为高,1和6脚截止,PQ26 G级为低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画的也不对吧,这个5脚不是接地的 是通过大电阻接地的 。19V通过PR25再到PQ28和PR27分压,再加到5 ...

拙见是① 刚插适配器时候5脚肯定为低,可以导通。②19V与R25 R27不可以分压,不是分压电路。③当B极小于S极0.7V就会导通、当4脚导通到3脚后。19V被R27拉低了一点电压,到了5脚。也会导通3和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不插适配器时它是怎么工作地呢?  最后是导通状态还是截止呢

不插就是2脚没电压,1和6导通,VA1的电压到了PQ26的4脚

网友:
分析得不对的话,各位不要喷我  我发这个贴也就是对这个电路有不明白的,所以才发出来讨论下,让大家都能有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