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SMC_RESET_L这个信号谁控制的

楼主(2016-11-08):
SMC_RESET_L这个信号谁控制的,修苹果的比较少,我把这个电压拉个3.3就会亮了,SMC_RESET_L这个信号没电压绿灯不会亮,拉过去一个电压变成红灯的,能充电,高手分析下,

网友A:
U5100延时发出的EC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100延时发出的EC复位

是图中这个吗。如果不出SMC_RESET_L 怎么判断芯片坏,我测的上面的电压 13678都有3.4  4脚2.7  5脚0.7

网友:
5脚明显不对嘛

网友:
呵呵,可心改电路哦

网友:
查查图纸呗  看一下就好

网友:
这个不就经过一个芯片 直接到IO的阿拉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此信号链接的地方不多

网友:
我的机器进水了,现在也是查到了这里,也是SMC_RESET_L这个信号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往下步查法了。

网友:
楼主若是换了SMC后修好了就来说声,让大家也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