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插电脑可以识别,1秒钟盘符不见了

楼主(2016-11-08):
U盘插电脑可以识别,1秒钟盘符不见了   再次插扒可以读     如此循环

U盘里的黑圈圈是什么?    里面有什么?    怎么拆?    风枪多少度拆?

网友:
山寨U盘,没法子恢复吧

网友:
这个叫牛屎芯片 键盘里面也有

网友:
这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
牛屎芯片,就是一个晶体,拆开晶体也废了,恢复不了的。

网友:
一拆就报废啦,

网友:
换个USB插头试试,你这个看着不太好了呢。

网友:
唉,一看就知道是个假U盘,还修什么?

网友:
这种U盘没法修了

网友:
一次性的便宜货,坑货玩意,直接扔垃圾桶,没办法搞的

网友:
一次性的U盘, 没有搞头

网友:
扔了吧,这是华强北做的U盘,以后买正品U盘经用点

网友:
厉害了,word华强北

网友:
黑膏药拆不了的

网友:
飞线大法好

网友:
唔,修U盘啊?,厉害

网友:
芯片的U盘不如集成块的U盘好,你这个不能修了

网友:
黑的里面是存储,不是高手,千万别动啊

网友:
我的也是,后来就懒得研究了

网友:
第二次能读出来就拷贝出来吧,这优盘里面不能存重要数据,另外可能有开焊的地方,U盘插一个USB延长线,用延长线在电脑上插拔,即可判断是否开焊和接触的问题

网友:
黑圈圈是环氧树脂胶,胶下面是芯片,芯片上有BONDING用的BUMP,需用COB打线机将1.25ml或1.0ml的铝线或金线将PCB的金手指与BUMP连接起来,拆开后无BONDING机无法焊接。环氧树脂胶加热到130度左右后可用刀片慢慢切开或撬开。

网友:
什么东东,假优盘吧

网友:
修 好像是修不好 我记得在论坛那 看过  飞两根线 U盘就可以认了 然后把数据做出来 就行了

网友:
不过最后 U盘肯定是不能用

网友:
基本上这样的u盘我都扔了

网友:
U 盘太次。。。

网友:
盘坏了吧,,,,,,

网友:
环氧树脂 这个U盘废了 ,一般人应该搞不出来

网友:
这个一般是弄不了的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修不了这们的U盘不行

网友:
扔掉吧,中国人只会搞这种啃爹的东西。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都不能用了

网友:
这样的u盘坏了修不好的

网友:
山寨的优盘换了吧...

网友:
修的话可以拆,恢复数据的话,拆了也不顶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控  还有个闪存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