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9L

楼主(2016-11-08):
联想E49L 集显 插电源大短路  烧机法烧主板没有发烫的地方 后面没有思路了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挨个拆吧 19v电容 场馆芯片等

网友:
大短的如果有点阻值还好点,如果一点阻值也没有,那电流直接到地了。管子只有很微小微小微小的烫感,这个只有靠你手感了。前段时间刚修了,也是大短,最后摸到位置后一个一个拆才拆到故障元件。
在风扇那边,有个固态电容,两边有贴片电容,就那坏了一个。我上次是查到那的。

网友:
量下CPU集显电感 看看

网友:
烧不出来?

网友:
用手背或手臂内侧摸,别怕烫就行。肯定有热的地方,只是你没有摸到。

网友:
慢慢拆,各路供电进去的19V都拆掉,先拆CPU和待机那块的,试试看吧。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检查电容啊

网友:
查电源短路   肯定有短路所在  基本就是查出短路位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敢保证告诉你哪里坏了,你打5V对地阻值就知道了。你把CPU下了就不会短路的。是玻璃芯片坏了

网友:
慢慢查短路吧